dell1440无待机

楼主(2016-10-09):
dell1440独显无待机35V,追查是ec没有发出S5_ENABLE这个信号,再查ec的条件,待机供电时钟复位都有,就是不发出这个信号,挪开这个信号连接的电阻R3003,35V出来了,可是不触发,怀疑EC 问题换了一个ec后还是原故障,bios也刷了,求思路

网友:
查下是否正确读取了BIOS

网友:
我看了下图纸,你将R3003移开,待机正常,问题还是出在EC这块,重点还是查EC的待机条件,EC与BIOS之间的线路,BIOS程序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