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馒头G505换CPU不跑码,

楼主(2016-10-09):
手上两台联想G505原来都是待机高,CPU发热,直接换CPU三桥合一的,换上后能开机待机什么都有了。一路小跑0.43到0.57左右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的。复位什么都有了,BIOS刷了几个,看了谈里的工友们都在修这玩意都搞不定,玛德,在这里问一下RTC进到PU102后3脚出来只有1.5V。 看图这个,3脚直接经过一个100K跟一个电容进到桥合一里,可是断开100K电阻后 ,PU102  的3脚还是1.5V,不知道这个对不对,直接短接PU102一脚跟三脚电池3.3.V进南桥还是不跑码。插电后RTC电池3.3.会被拉低2.80左右的电,不知道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发现,复位不是要3.3才可以的吗,(注意这里说的3.3经过PU102后3脚直接是1.5v的,已经断开后路了。)CPU买了两个了,200就这样飞了吗。显卡加焊过了。CPU供电旁边的电容也换了,有两台一样的型号一样的问题,换什么都是不跑码了,CPU换上去又重植了,一样啊,哎,主板要500单买,交换有点麻烦,

网友:
nnnnn 好东西  ie些 分享

andyfun -2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林辉电脑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好东西谢谢分享

andyfun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林辉电脑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A:
会不会就是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就是桥坏了

不好说,两台都是换桥合一的,也都是1.5V不跑啊,要是手上有好的机测一下就好了,

网友:
AMD单CPU的RTC供电1.5V正常的

网友:
这cpu也换。。。

网友:
就和这个一样

网友:
RTC是正常的!   而且这机器电流极小!    单根内存必须要插下面的槽才亮!

网友:
只能加2分了,这个还是第一次遇见,小弟不才

网友:
像这种3合一的桥,直接换板 方便快捷,无风险。

网友:
1.5v是对的,不对的是这个桥麻烦看到直接换板吧!没换成功过

网友:
看到这种三合一的   真的不敢接   惹不起  我躲得起

网友:
高手看了后学习了

andyfun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孤单的我、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三桥合一的真是冒风险换

网友:
你这是低功耗机器,1.5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