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继上一贴AOC E2250SWN白屏维修后的一个问题求助

楼主(2016-10-09):
上帖地址: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14031-1-1.html
上帖更换升压芯片17075E后显示器已经可以使用了。可是出现一个新问题:

偶尔开机一半白色 一半花屏,然后变成纯白屏。但是你按几次开关后,显示器又可是正常使用。一点不会出现问题。

拆机反复测试发现,一个D1二极管。正常使用的时候粉红箭头那端是5V,红色箭头那端是12V
不正常的时候两端都是5V。
上面丝印是3A40 220 ,我估计是一个升压二极管(究竟是不是)。
大神们求解用什么可以带换。 手上有几个碎屏的没找到合适的换。X宝搜索3A40 搜不到

网友:
我估计是一个升压二极管

网友A:
3A 40V肖特基二极管,很多的,直插式的,贴片式的,在液晶中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3A 40V肖特基二极管,很多的,直插式的,贴片式的,在液晶中很多

感谢大哥回复。本人自学。。哈哈,基础太差。220是不是他的外形大小啊。。

网友B:
这是一个升压电路,不正常的时候二极管两端都是5V,证明电路没工作,不一定是二极管的问题,有可能是芯片没有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升压电路,不正常的时候二极管两端都是5V,证明电路没工作,不一定是二极管的问题,有可能是芯片没 ...

芯片换过2个新的了。

网友C:
估计是二极管软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二极管软击穿.

哥哥怎么代换啊。。料上面找不到。。
那个220是什么意思

网友: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网友D:
是,就是升压二极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就是升压二极管啊!

哥哥怎么代换啊。。料上面找不到。。
那个220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