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u p8h61 rev. 1.02无CPU供电,不跑码

楼主(2016-10-09):
ausu p8h61 rev. 1.02主板可以诊断卡显示NO,即是无CPU供电,测CPU供电上下MOS管全都正常,电源管理芯片ASP1000RM供电正常,其实电源管理芯片没有那么容易坏,就检查周围电路,发现G324SF旁边三极管废了,换完搞定,此管还可以导致开机风扇转几秒停

附:ausu p8h61 rev. 1.02点位图,淘宝10元买的

网友A:
ausu p8h61 rev. 1.02点位图 在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ausu p8h61 rev. 1.02点位图 在那里??

我已经上传了
版主还没有通过,稍等就好

网友:
拿个小板凳等      到手就加分

网友:
迟迟不见点位图啊

网友:
上传点位图 又不需要通过的 你没上传好吧

网友:
来了,同学们看看

网友:
我把上面那两并到一起了

ausu p8h61 rev. 1.02.rar

网友:
都打不开,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亲测好用的呀!换xp试试

网友:
谢谢正需要啊

网友:
电源芯片很少坏,一但坏了。没必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