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E5DMB8F0东芝L700检测不到硬盘和光驱

楼主(2016-10-09):
求助下。。 测量信号 供电都是正常的。。。 客户说正常使用 关机后再开就不行了。。。 南桥吗??

网友:
需要查下桥的开机时序 根据时序分析 下

网友:
查下sata的供电和相关信号,不会是程序里关闭了吧

网友:
刷个BIOS试试,不行就换南桥吧

网友:
一般也就是南桥了

网友:
同样求助。…。……。…。………

网友:
查桥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把5V给短、接起来看一下

网友:
只能慢慢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