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IH61MI V1.0不开机

楼主(2016-10-09):
一客户换下的联想CIH61MI V1.0,不开机,测IT8755E 11脚3.3VSB电压正常,而43脚RSMRST始终为低电平,按时序来看是8755 11脚供电正常就会输出RSMRST,换了三个8755还是一样,拆了8755E量RSMRST脚对地二极体值为1.9几,装上8755量是0.4几,但是一插电源就会降到0.019,到底这个是8755自身有问题还是条件哪里不对?

网友:
不是有了供电就会出rsmrst的哦  还有别的一些条件的

网友:
还要桥待机条件满足, VCCSUS3_3  RTCVCC RTCRST  DPWROK INTRUDER   32.768这些都正常 才会有RSMRST

网友:
支持一楼,查一下其它条件

网友:
待机条件不满足呗,不开机桥待机几大条件必查

网友:
43脚连的其它元件 有问题吗

网友:
我感觉不是8755的问题,摘掉打直都低,还是后续有问题。阻值不应该那么低,有可能是桥有问题。看看图把,当然桥的rtc模块顺带查下

网友:
好技术.好思路

网友:
43脚连的其它元件kan  kan

网友:
桥待机条件应该满足, VCCSUS3_3 这个测量是3.3VSB直接过来的,3.3正常,  +RTCVCC在南桥边上的电容C394 C396上测量是3.21V, RTCRST_L也是3.21V  DPWROK则是通过R469与SIO_DPWROK直连,3.3V, INTRUDER_L是+RTCVCC通过1M的R447连接,万用表测量为2.92V,   32.768晶振两边有压差,不知道其它还有什么条件没有满足还是南桥坏了?

网友:
换了个桥还是一样的问题,继续求助。

网友:
检测专用芯片供电阻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