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ep43 us3l 无cpu供电疑惑

楼主(2016-10-09):
如题,板子无cpu 供电。上下管g无电       小八脚未输出上下管g电压。cpu供电芯片 采用isl6334 控制4组isl6612    每组isl6612 pwm 都有供电,就是不出g级电压。疑惑了,准备网上买一个换换试试

网友:
先查主芯片有没正常PWM再换芯片吧  一上手就开刀不好

网友:
对呀,你查查工作条件再确定换啥,拆啥

网友:
最好是用示波器看主芯片有没有发出pwm

网友:
这个你得先查工作条件

网友:
先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看看VCC和en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