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 R2.01 跑内存掉电

楼主(2016-10-09):
跟不过内存是一样的,把CPU旁边小八脚拆掉  完美亮机

网友:
学习了,技术在学啊

网友:
为什么拆了就好了啊,有没有具体思路 理论。。

网友:
怎么都不讲讲维修过程呢?  什么理由拆它

网友:
无图 无真相啊

网友:
一般修好直接给客户.没有时间拍照,知道问题所在就可以了

网友:
为什么拆掉,说一下思路

网友:
有图就更好了,那是内存总线?

网友A:
现在很多拆掉那个小八脚还是不行 过不了内存 店里几片  休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多拆掉那个小八脚还是不行 过不了内存 店里几片  休不了

之前客户拿过来是i3的,我换个G530好了,换另一个i3一样跑不过,都搞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