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avilion 500 Desktop PC 主板清除BIOS密码

楼主(2016-10-09):
这是一款台式机主板, 用户设置了密码。 一个电源开机电源密码, 一个BIOS密码。

用户只知道开机电源密码, 不知道BIOS密码。  用起来每次都要输入密码,非常麻烦。  考虑到用户的知识, 他不可能进入到BIOS设置密码的, 最后查阅了查关资料,这款机是有一个HP的程序可以设置密码的。

当时也像平常台式主机一样放电,短接跳线, 没有任何用。只是时间被清除了,密码一直都在。   百度了很多都找不到这密码怎么清除,最后在论坛找了一个这主板的BIOS , 板号一样, 刷之, 密码清除了。

这是一款商用机, 所以安全性做的比较强点。   因为网上基本找不到相关资料, 以此贴给看到这贴的起一个举一反三的作用。

BIOS程序在这里可以下载, 我就不另发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3724-1-1.html

网友:
主机型号是  IPM87-MP   为了别人好搜, 再回复一个这个主板的型号出来

网友A:
好多新款的主板,bios密码都是在芯片中了,搞电池放电已经没用了...

网友B:
没遇到过  都是放电OK

网友:
bios密码 一般都得刷bios

网友C:
HP台式机解密.有一定的规律,一般主板上都有跳线.需要组合使用才能清除.比如说.有的要断电后从1,2脚跳到23脚 ,再加电.再恢复原位.有的是插上电源跳线.再加电.清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HP台式机解密.有一定的规律,一般主板上都有跳线.需要组合使用才能清除.比如说.有的要断电后从1,2脚跳到23脚 ...

直接用解密工具不快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新款的主板,bios密码都是在芯片中了,搞电池放电已经没用了...

是的, 放电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遇到过  都是放电OK

那方法这机型上不靠谱了

网友:
正常,以后的台机密码是放电不了的

网友:
没事刷一刷 很多问题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