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2G 不触发

楼主(2016-10-09):
机器待机都正常,刷了2个bios都一样,会不是南桥问题啊
不触发

网友:
好得测测条件啊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问题,只有干了才知道

网友:
不能上来就刷bios啊 有时候是bios的事 有时候可能是硬件的事 你要查出发条件啊

网友:
需要查下桥的 时序 不见得一定是BIOS

网友:
查下触发的条件吧

网友:
查下IO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