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S 无基带 不充电不联机

楼主(2016-10-09):
1.检测后发现是硬解机,不充电也不联机,还没有基带
重装了基带CPU还是没有基带
查了下基带电源发现供电不正常,果断更换基带电源

不联机不充电,换了U2还是有问题,好吧!短接Q2解决
收工。

网友:
有图有过程,加分

网友A:
技术不错,一上来就干基带cpu

网友:
这个技术绝对的厉害,高清放大镜,就是好

网友:
看来是上家的手工不太好造成的了

网友:
楼主威武  今后不能修的机子直接给你们好了

网友B:
现在都是放大维修啊!

网友:
短接q2能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是放大维修啊!

修手机不用显微镜 没法修

网友:
直接短接q2好吗,查一下原因比较合适

网友:
为什么不先测一下基带供电呢

网友:
短接才是最稳定的吧   毕竟芯片会坏 短接不会坏 就是少了一道保护功能而已

网友:
学习了 啊啊 啊啊  啊 啊啊

网友:
新手   来涨涨见识 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错,一上来就干基带cpu

是电源 不是CPU

网友:
不联机不充电没说怎么搞。分享一下。

网友(2016-11-13):
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手工干不好,会出现莫名其妙的故障然后返修

网友:
论坛严禁灌水!

网友:
思路清晰,很好的维修案例!

网友:
手机零件小焊接,眼容易花

网友:
谢楼主分享 有图有过程,加分

网友:
牛X的很啊

网友:
换基带源修好基带  短接q2修好联机是这意思吗

网友:
基带我们这里修手机的都修不了 搞不明白是手工不行还是思路有问题

网友:
高手啊,上去就干cpu

网友:
认真学习了一次,刚开始学修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