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S刷机报错9 蓝屏重启

楼主(2016-10-09):
客户说换屏打错螺丝。拿到机子刷机报错9,检查了下右边螺丝柱打到了

电烙铁加点低温锡和焊油,把螺丝柱烫下来。

看了一下打得还不算特别深

轻轻刮开,发现断了两根线

焊接时电烙铁要特别尖

接好线后,刷机通过,测试功能正常。
加点绿油,用紫光灯固化它,重新把螺丝柱焊接回去。

装整机

维修完毕

网友A:
这貌似是个通病,很多新手不知道螺丝长短,瞎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貌似是个通病,很多新手不知道螺丝长短,瞎拧

苹果这设计很好,要不然普通客户都自己换屏了

网友:
这个技术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
这是创收的地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貌似是个通病,很多新手不知道螺丝长短,瞎拧

一般新人大多都会错, 但是能连起来的也是高手

网友:
这个位置 估计跟很多人带来利润了

网友B:
就是心细记住螺丝位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心细记住螺丝位置啊!

越来越多的用户自己换 造成这种结果    能说什么呢 只能说  huo  gai

网友:
又是客户自己换屏造成的结果,不知道螺丝长短瞎打

网友:
以后建议苹果多设几个类似的陷阱,顾客就不会自己修了。

网友:
硬盘或者硬盘和CPU通道的某一路开路也会造成蓝屏重启刷机报错9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