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秒杀

楼主(2016-10-09):
一台Y470开机电流0.5不动拆机发现CPU没供电于是直接飞线秒杀 整改过程不超过5分钟

网友:
你这是上来骗积分的 这也发出来

网友:
高难度的需要整理没时间

网友:
前天我搞的Y470  电流0.5   妈的  桥坏了  运气不好

网友:
这个确实是快

网友:
是不是PROG1没有

网友:
这是断线引起的么?

网友:
这钱捡的666

网友:
这年头都很牛B啊

网友:
你能稍用30秒指出哪飞哪,看着也轻松点  河河

网友:
看样子是电源芯片主供电没有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吧,我也修道过

网友:
Y470通病真多。电容短路开不了也是一个

网友:
这都是通病了。没必要在发了

网友:
这是我们维修员的福音啊

网友:
   可以参考下

网友:
拆装机这么快、66的

网友:
根本是CPU主供电 断线

网友:
这贴给你发的也不说下具体?

网友:
是主供电还是开启呢?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Y470 哈哈

网友:
这是CPU_B+ 19v断线了,楼主最好解说下,大神不会看这个贴的,既然是小白看的,所以你要适当的说清楚点说下问题来源。

网友:
这个通病吗 学习了

网友:
甩飞线修机器的都是耍流氓

网友:
你是的没有19V过去吧 我碰到的怎么就这么难修啊 哎

网友:
这个是断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