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CHREVMR X3-LM03

楼主(2016-10-09):
机械革命  MR X3 -LM03 可以开机,但正常关机之后风扇一直转,电源指示灯也亮着,有点迷茫了,看论坛上这型号的也发的少,所以这主板BIOS也不敢刷,有大神遇到这问题的指教指教,感激不尽

网友:
BIOS 可能性大  刷下试试啊  原机的保存好

网友:
不行,刷了还是一样,不过我用 的是winbond,刷这机器的BIOS装上去也不行,这机器本身的BIOS是CFEON的,会不会这个也有关系,要一样的才可以

网友:
可以考虑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A:
楼主后来解决了么    现在遇到一台一样问题的    BIOS刷过     进PE关机还死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后来解决了么    现在遇到一台一样问题的    BIOS刷过     进PE关机还死机

暂时没有,机器客户拿走了,你要实在想搞就把BIOS刷刷,用CFEON的刷,要是好了记得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暂时没有,机器客户拿走了,你要实在想搞就把BIOS刷刷,用CFEON的刷,要是好了记得分享一下

哪个大神还遇到过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