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QL/EPU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6-10-09):
拿来开机不触发,测32.768有波形,观察待机黄灯亮,网卡微温,网卡口亮一个灯(按理说不触发,只待机的情况下,灯应该不亮,可是也许有特例呢)。之后检测开机针有3.3,拉低后,IO到南桥的电压不对,更换822后正常,有3.3拉低信号。但是依然不触发~~遂拆掉网卡,然并卵~~
求助~现在IO已经可以正常拉低南桥信号,南桥不出slp3#.晶振波形OK,RTCRST#有3.3.RSMRST3.3V正常

网友:
楼主刷BIOS试试看

网友:
刷过了,而且这个是台式机。。BIOS一般不参与触发的

网友:
换IO后不行  估计南桥问题了

网友:
查南桥的 3  5待机电压

网友:
楼主发资源辛苦了 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