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修好一台Y450掉电

楼主(2016-10-09):
很长时间都没有发贴了,实在是笔记本维修量太多没有功夫把经验分享给大家。其实很多笔记本修好之后我都拍了照片保存下来就是为了以后给大家分享的。这是刚刚修好的一台Y450笔记本感觉毛病不是太大所以抽出点时间给大家分享一下。

同行送来一台Y450笔记本故障是开机马上掉电,电流上到大概0。2几的样子机子马上就掉拆机未发现有进水和烧的地方。掉电给我的感觉一般是两种情况,供电后级有短路和有电压没有出来。我一般最常遇到的就是3V/5V的转换管后级有短路。

首先检查3V/5V各个转换管的后级是否有短路,发现一切正常。该产生 的电压也未发现有任何异常之处。就在我一时想不出好办法的时候突然想起这款机子的显卡供电小板爱出问题,索性把显卡供电板上的两个供电芯片全部加焊一遍。

加焊过之后开机一切正常熟悉的LOGO出现了,这个应该是个通病希望大家以后多多注意。固镇县笔记本专修专卖店     QQ:30689959  希望同行相互交流

网友:
这也行啊 学习了。。芯片虚焊? 这样不会返修吗

网友:
这也行?肯定返修 ,我修过这个机的小板1.8转换管子容易坏,还有两个滤波电容。

网友:
可以,非常不错,学习了

网友:
这个机器小板上的管子也容易坏

网友:
  应该是330吧 我每次都是换了330就好了

网友:
Y450掉电应该是背面三个电容吧

网友:
加焊就好,不会吧

网友:
一般都是找出坏件 直接更换

网友:
加焊 用不了多久 要返修

网友:
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把芯片更换掉,加焊用不长的

网友:
这机子加焊容易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