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41MT-S2 持续烧芯片

楼主(2016-10-09):
技嘉GA-G41MT-S2 持续烧U4芯片
换了U4芯片正常几秒就被烧了。
电源管理芯片的EN_PH4脚电压高达5V正常吗。
芯片

网友:
EN就1V左右

网友:
查下和这个芯片输出相关连的元件,是负载有短路了。

网友A:
负载有短路。
zz88511136
谢谢大哥!!!!!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载有短路。
谢谢大哥!!!!!

网友:
上下管换了没,IO坏了也会

网友:
后级有短路吧 查下后面的

网友:
这个够难的了

网友:
看看开关电压输入端有没有分压电阻,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LZ修好没?查下反馈电路的电阻,电容正常不。

网友:
U4是什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