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E短路

楼主(2016-10-09):
接上电源大短,测电感无明显短路,我把电压调低,手摸CPU电源管理发热,换新电源管理故障依旧,有遇到的么告知下?                                                                                                    立意

网友:
这样只能一个一个拆

网友:
一般是电容坏      和场管

网友:
仔细看主板有无烧的痕迹

网友:
烧机大法,试试先

网友:
主板大短 ?公共点正常吗 ?

网友:
修好了,一个电容引起的

网友:
短路电流多大啊   到底是什么地方造成的啊   排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