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只是听说,这次可是亲身经历,原来主板烧电源是真的

楼主(2016-10-09):
       以前听说过因为主板烧电源但不太相信,因为atx电源都有保护功能,遇到短路会不工作。没有经历过真不知道,这次可亲身经历过了。
用户抱过来一台电脑,小机箱小电源的那种。说是电源烧了,主板华硕h61.然后把电源给拆下来,通电测试,谁知刚通上电里里就一缕清烟袅袅升起,一股焦糊味,电源肯定挂了。
客户同意,只要能正常工作就好,电源他回去自己想办法装进去。这种小电源不好买,就弄个普通的atx电源。然后就弄个二手的电源先试一下。先试了一个全汉的还是主动pfc的,联想品牌机上拆下来的,只清了灰未修过。谁知接上去以后去开机时一股焦糊味又出现的,然后就是鼠标键盘还有主板上的灯一闪一闪的,难道是这个电源有问题?然后又换了一块长城的,也是拆机未修过的电源。谁知接上去又是同样的问题。实在没有办法把主机抱到装电脑的地方,他们用新电源试了一下,结果又烧掉一块新电源。

机器上原来的电源

第一次用这个试身。牺牲了。

然后就是这个,也牺牲了。
当着客户的面,机器就没有拍照。

网友A:
这种情况 按没遇到过呢
按遇到过 杂牌电源烧掉 两块主板 还是是老的 AM2的 辅助5VSB 电压过高烧掉的

主板有严重短路的情况 一般会保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 按没遇到过呢
按遇到过 杂牌电源烧掉 两块主板 还是是老的 AM2的 辅助5VSB 电压过高烧掉的

是的,以前只是听说主板烧电源,没见过,不相信。这次自己遇到了。是真的。

网友B:
电源还用修 直接换 没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还用修 直接换 没价值

没事了研究一下,还没顾上修呢

网友C:
遇到过烧CPU的,烧电源的还没碰到过,发后碰到得注意了,兄弟都烧了两了你还在试,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烧CPU的,烧电源的还没碰到过,发后碰到得注意了,兄弟都烧了两了你还在试,哈哈

一开始还以为那个电电源有问题呢,必定好长时间没用过了,又拿了一块长城电源,结果又出现糊味了。不知为什么没保护。烧的两块还都是好电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开始还以为那个电电源有问题呢,必定好长时间没用过了,又拿了一块长城电源,结果又出现糊味了。不知为 ...

某很火的国内品牌电源,早些年出的电源,铭牌上直接宣传3+1保护,几年后直接改成2+1保护,呵呵,我笑了

网友F:
也只是听说过,还没遇到过主板烧电源

网友G:
一般是主板短路,烧掉电源的待机电。

网友H:
垃圾电源害死人啊 主板坏连续少电源不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某很火的国内品牌电源,早些年出的电源,铭牌上直接宣传3+1保护,几年后直接改成2+1保护,呵呵,我笑了

难道 说的是长城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是主板短路,烧掉电源的待机电。

有可能是这情况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垃圾电源害死人啊 主板坏连续少电源不常见。

练品牌电源不一样烧的吗

网友I:
这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直接换 没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练品牌电源不一样烧的吗

主板已经烧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I:
这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以前只是听说,但不相信。这次信了。是什么原因能让电源的保护功能失效。

网友D:
电源确实没有修的价值了,好多电阻都烧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电源确实没有修的价值了,好多电阻都烧黑了

价值 相对来说的
东西都有维修的价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以前只是听说,但不相信。这次信了。是什么原因能让电源的保护功能失效。

首先是主板肯定有短路故障了,而且是在极少极少出现故障的电路部位,

电源一定是省略了过流保护,只不过不是省略了所有的电压的过流保护而已

有些都成了QGZ,只是不知道有多少品牌电源都是这样做而已。

网友J:
没事研究研究一下,开关电源都通天了,研究好可以修其它家电了

网友:
表示没遇到过

网友K:
这种情况遇到过一次,也是因为主板的原因导致电源上一个烧坏一个。

网友L:
我其实也是不信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价值 相对来说的
东西都有维修的价值

只有研究价值,没有使用价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首先是主板肯定有短路故障了,而且是在极少极少出现故障的电路部位,

电源一定是省略了过流保护,只不 ...

电源的短路和过载保护功能都是有效的。为什么上到这块主板上就没效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事研究研究一下,开关电源都通天了,研究好可以修其它家电了

没事了只是弄着玩玩,业余爱好。

网友:
以前也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种情况遇到过一次,也是因为主板的原因导致电源上一个烧坏一个。

以前只是听说,他们说因为主板的原因把电源给烧了。谁会信这个呢,直接把电源短路电源根本就启动不了,怎么会烧呢?这次眼见为实。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其实也是不信的。。。

我也希望这是巧合,不是真的,相信那几块电源都有问题,电脑公司拿的一块新的长城电源也有问题。但还是不相信主板会烧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也只是听说过,还没遇到过主板烧电源

以前也只是听说,但愿这次是巧合,三个电源都有问题

网友M:
这个真值得研究一下,看看主板到底那里短路导致烧电源,电源也别扔,研究下能否修复,这些都是宝贵的经验,不能只算经济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真值得研究一下,看看主板到底那里短路导致烧电源,电源也别扔,研究下能否修复,这些都是宝贵的经验, ...

修是肯定能修的,关键看值不值得,

冒烟后断电够快的话,同时总保险丝未瞬间烧断的话,通常只会烧坏冒烟这处的电路,而不会烧坏提供能量或者工作条件的前级电路,说穿了就是烧整流管之后的元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源的短路和过载保护功能都是有效的。为什么上到这块主板上就没效了呢

我没特意研究,但怀疑现在的电源已经把过流保护的范围改小了,

直接对地的短路-----品牌电源应该还是不会省略的,

但在接上负载后,其工作电流接近额定电流时就不一定了,

最严格的过流保护应该是输出多少种电压,就应该有多少种保护,那么首先成本上去了,其次内部元件必定要增加以满足技术要求,元件太多直接导致元件的布局容易不合理,易产生通病,

被烧坏的电源一定是针对某个电压的过流保护省略了或者改保护范围了,这就是我的理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没特意研究,但怀疑现在的电源已经把过流保护的范围改小了,

直接对地的短路-----品牌电源应该还是 ...

估计是,应该是电源在正常工作之前过载保护不起作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应该是电源在正常工作之前过载保护不起作用。

那依照理论和实践再加经验,你觉得在开关电源中一般是过压损坏的元件多还是过流损坏的元件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依照理论和实践再加经验,你觉得在开关电源中一般是过压损坏的元件多还是过流损坏的元件多

这个还没研究过,这也要看电源的设计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没研究过,这也要看电源的设计了

你这话有一定道理,那我们按成本和实用性来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这话有一定道理,那我们按成本和实用性来说

根据应用场合和要求,不同的电源也有不同的设计,比如在农村的电网环境中,对电压波动考虑的比较周到,对于一些特殊应用领域,各个方面都要考虑,如过流保护。有的还有过热保护,电磁保护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应用场合和要求,不同的电源也有不同的设计,比如在农村的电网环境中,对电压波动考虑的比较周到,对 ...

你说的太广了,农村的电压现在还是不错的,今年我外婆家已经更换成了大功率供电变压器,就是电压有点高,我舅说有230V

我们只说民用的开关电源,我手上有一个输出为60V的电动车充电器,烧的那叫一个惨,整个60V输出端烧的一塌糊涂,算了下明显烧坏的低压端就7个元件,还导致817,高压部分的MOS管等共5个元件烧坏,我都没具体测量,只是量了最重要和最容易损坏的元件,这是我看过的烧的最多的电源

低压部分直接炭化,高压部分只是烧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有研究价值,没有使用价值

修好了 不也可以卖钱吗

网友:
电源杀手主板。

网友M:
引用 网友E:
那依照理论和实践再加经验,你觉得在开关电源中一般是过压损坏的元件多还是过流损坏的元件多

按照个人的实际维修来说是过压损坏占多,主要是电网中的电压波动较大,脉冲尖峰多的时候(家庭中主要是空调应用较多的时候),以现在缩水的EMI滤波电路根本过滤得很少,所以大多是前级的高压侧的辅助或主开关管损坏居多,而且尖峰吸收电路中的元件大电阻多有发热过大变焦黄。 而过流损坏在维修中主要是在“笨4”时代,由于主机需要的电流大,一些缩水的电源可见主开关管、后级的整流管和电感的焊盘多有发热焦黄,主变压器如缩水也会焦糊的气味,现在的主机由于比较省电较少见到。 正如你所说现在的电源直接短路对地还是可以动作保护的,如果不是短路以电源标称的电流来作工作电流(接近),电源只会发热烧坏

网友N:
1主板严重短路2,电源电路设计和主板有一些电路设计相连,必须一样的电源才行,我遇着这种情况都是淘宝上买一个给客户
3小电源和大电源接口输出脚位定义不一样
H61很普遍啊,一般不会出现第2种情况
那就是主板短路了

网友:
长经验了,呵呵

网友:
为什么保护电路不起作用了,这才是值得深究的地方,我是看不懂。

网友:
主板那里坏了,楼主查出来没有,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引用 网友M:
按照个人的实际维修来说是过压损坏占多,主要是电网中的电压波动较大,脉冲尖峰多的时候(家庭中主要是空 ...

大实话,确实如此,日常生活中就怕突然的高压,只有用了N年的电器因为某些特殊的,重要元件的老化,导致供电不稳,达到某种条件时,就容易过流了,然后就烧一大片

我前段时间共修了5个机顶盒里的开关电源(很简单的817+431结构,只有双5V并联输出),全是高压端损坏,有2个就只是启动电阻损坏,另2个是电源IC烧黑,整流管击穿,300V电容炸裂,保险烧断,还有1个被别人拆了N个件,初步测量也是电源IC坏,要修好还要找件,太麻烦了就放弃了,

网友O:
学习了,这个确实没见过。

网友P:
修电源直接换算了,划算多了

网友Q:
同样的情况我也碰到过,坏了好几个电源……

网友R:
吃电源的主板怕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O:
学习了,这个确实没见过。

以前不相信是真的,但这次仍然不想信。只相信是巧合。

网友:
引用 网友P:
修电源直接换算了,划算多了

没事了研究一下,电源确实没有修的价值了 ,好多电阻都烧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同样的情况我也碰到过,坏了好几个电源……

第一次遇到,真是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吃电源的主板怕怕呀

很少见,估计比中500万大奖的机率还低。

网友:
烧掉第一块电源的时候,就要检查下主板各接口对地电阻,就不会有烧第二,第三块了。

网友:
确实有,我遇见过,直接主板电源换掉。

网友S:
主板也是奇葩,碰到奇葩电源,2个奇葩,卖破烂吧,不要修了,浪费生命

网友T:
你这样烧,我都佩服你了。别急着上电啊,先查下主供电口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亏大了啊

网友:
是电源先坏了,才把主板给烧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N:
1主板严重短路2,电源电路设计和主板有一些电路设计相连,必须一样的电源才行,我遇着这种情况都是淘宝上买 ...

定位都是一样的,主要是主板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主板也是奇葩,碰到奇葩电源,2个奇葩,卖破烂吧,不要修了,浪费生命

没事了研究一下这个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T:
你这样烧,我都佩服你了。别急着上电啊,先查下主供电口有没有短路啊。

用户拿来时发现电源已经烧了,还说在别的地方试了能“点亮”,然后就这在边用旧电源试了一下,一通电一股焦糊味出来了,当时心里发毛了,难道是电源的问题?然后又找了一块长城的旧电源,最近才用过,肯定是好电源,插上去一通电又出现了糊味,后来就直接到电脑公司去了,电脑公司也不相信,就直接用新电源试了,结果又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原来用户说的能点亮指的是通上电以后主板上的指示灯能亮,并不是能开机。

网友:
废了两个旧电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户拿来时发现电源已经烧了,还说在别的地方试了能“点亮”,然后就这在边用旧电源试了一下,一通电一股 ...

被客户给坑惨了,

有些难得一见的故障一出现被不懂的人一说(不正确的描述),送修时自己又不验证,盲目动手,受伤的肯定是自己,

那主板有没有确定是哪里短路了,修好了没

网友E:
伤到开关管和整流管就悲剧了,要修好代价有点大,

做工和用料够好的话,还是建议修,只是这次的教训要牢记啊

平常可以修好几个杂牌的(最好是敢标明厂家的)留着试机备用,

网友T:
客户的话能信,母猪都能上树了,信春哥,信自己,唯独不要信客户说的,那些都是天马行空的大爷!死的都能说成活的。客户不懂,说的也是废话,咱们得自己小心处理,要不,一不小心,别人还要说你水平有限呢!!好事不出门,坏事可传千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被客户给坑惨了,

有些难得一见的故障一出现被不懂的人一说(不正确的描述),送修时自己又不验证,盲 ...

从来没相信过主板会烧电源,只见过电源烧主板的,顶多开不了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伤到开关管和整流管就悲剧了,要修好代价有点大,

做工和用料够好的话,还是建议修,只是这次的教训要 ...

主要是把开关管给烧了,现在就缺少2n60,这个一个废电源上最多拆出来一个。变压器估计也给烧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伤到开关管和整流管就悲剧了,要修好代价有点大,

做工和用料够好的话,还是建议修,只是这次的教训要 ...

给客户试机时尽量不要用杂牌的,不过可以用新的,烧坏了有质保。

网友D:
引用 网友T:
客户的话能信,母猪都能上树了,信春哥,信自己,唯独不要信客户说的,那些都是天马行空的大爷!死的都能说 ...

当时没想到过主板能烧电源。从来也不相信主板会烧电源。

网友:
按理说主板有毛病怎么还能给出触发信号连续烧电源呢  还能烧糊 这种情况太少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时没想到过主板能烧电源。从来也不相信主板会烧电源。

下次再拿到客户机的时候,如果是烧电源的,先用万用表打一下下负极通路不。呵呵。看一看阻值,有好处的。养成习惯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客户试机时尽量不要用杂牌的,不过可以用新的,烧坏了有质保。

专业搞这行的和代理之间来往多好说,我就一业余的,被坑过一次,XX,

现在手上有3个修好的并且是完全一样的电源,有万一烧件的,好对比着找料,可迅速修复,

要是为了及时保障电源的安全,就直接加装保险,稍微改改线路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时没想到过主板能烧电源。从来也不相信主板会烧电源。

这回你应该相信了,

全保护是不可能的----制造时的成本必然上升,对维修时的理论分析也高,元件布局太紧密在批量生产时不良率又容易上升

及时保护太难了------技术要求高,制造和维修成本也提高了

基础保护方便易行----常见故障就摆在那里,遇到奇葩故障只能算倒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把开关管给烧了,现在就缺少2n60,这个一个废电源上最多拆出来一个。变压器估计也给烧坏了。

不太喜欢用MOS管的电源,一出问题,MOS管挂的机会非常非常大,

关机及时(有异味或冒烟时在2秒以内断电),变压器做工较好的话,是不容易烧坏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D:
电源里最常坏的就是电容了,然后还有整流二极管,辅助电源的开关管。其他的坏了真懒得查了。

我第一次修电源,拆开没有明显损坏,测量输出阻值,3.3  5V都只有不到20  12V也就100多一点,我以为短路了,芯片电容   贴片电阻 二极管  开关管 三极管 包括变压器都拆了,还是那么低阻值,最后发现好的电源也就那么低阻值,之前只知道笔记本的除了CPU 显卡 南北桥外别的供电都是200以上差不多  。

网友(2016-11-08):
引用 网友U:
我第一次修电源,拆开没有明显损坏,测量输出阻值,3.3  5V都只有不到20  12V也就100多一点,我以为短路 ...

电容一但鼓了就不行了。以前以为鼓还能用,,后来一测量几乎没容量了,

网友V:
这个主板厉害了!要了三个电源的命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这个主板厉害了!要了三个电源的命

是啊,以前听说过,但不不相信主板能把电源给烧了,这次信了

网友:
我没见过主板烧电源的,,

网友:
有问题先打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