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CB MBX-240掉电艰难维修

楼主(2016-10-09):
SONY VPCCB -112T开机一会风扇狂掉且有时进不了系统,电板号:MBX-240;一般这种情况我会先动显卡,但这个机器有碰到过风扇也会引起这个毛病,于是换风扇,故障一样。没办法于是加热下显卡还是一样,这下有点难了,图纸又找不到。没办法喽,只能一个一个的换的试,换主板、换内存、换硬盘、换U都一样(不要问我怎么会去换些没关的东西,没办法呀有关的都换了),于是不接屏线不接摄像头故障依旧,没办法只能跟客户说我尽力了。大家是不是觉得我没装好还是什么的,不然不可能会全部换了还不行?是的我也是 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才放弃,于是装机还给客户。在装机的过程中想想还有开关板没拆掉,于是把开机把线断开。。。。。。。。。。。。。。奇迹就这样发生了,风扇转的很平和且有道理, 刷刷的就进了系统,于是拆开小板看,没有任何可疑之处呀,没办法先一个个去对比量,也没发现异常,最后把小板除了开关之外的电感全断开装上开机正常,连上WIFI小玩了一把LOL没有任何异常,收了客户80元交单,收得太少了,但公司有报价规定没办法。累人没钱挣

网友A:
这样也可以   断开的都是上面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可以   断开的都是上面供电?

断开是小板上的其它供电

网友:
有图片就更好了,没图全靠想象了

网友:
80?我去,唉111

网友:
你没有裸机子试嘛

网友B:
说说你公司的报价规定吧 什么问题 是固定8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说你公司的报价规定吧 什么问题 是固定80?

修小板小卡是80元

网友:
电脑拿过来开机不正常 就是主板问题   还大板小板    奇葩的龟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