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87T PLUS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10-09):
华硕M4A87T PLUS  不触发维修:
待机有3.3V,短接排针无反应。跑线路发现排针到IO直接的电阻为8M多,异常,换了一22欧的,问题解决。附上亮机后的BIOS.

网友:
修的够细的

网友:
测机的显示器有年头了吧

网友:
好技术.好思路

网友:
跑线技术不错  赞一个

网友:
那个是那个信号脚出问题了

网友:
跑线技术不错,有时候没图纸就只能这样了

网友:
跑想技术高啊!

网友:
没图纸只能这样啊!

网友A:
有点位不用,跑线,,,,

网友B:
是开关针跟IO相连的电阻变质了吗?

网友:
楼主发资源辛苦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M4A87的南桥不是一般的荣以坏啊,坏的太多了,哎,还有822,32.768,483AGLF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开关针跟IO相连的电阻变质了吗?

是的推测是跳线电阻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位不用,跑线,,,,

不跑一下怎么好发帖呢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