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750S I7 BIOS 板号:6-71-W35S0-D03A淘宝上买的本人亲测KO

楼主(2016-10-09):
神舟战神K750S I7 BIOS 板号:6-71-W35S0-D03A淘宝上买的本人亲测KO

神舟战神K750S I7板号:6-71-W35S0-D03A.zip

放心用

网友:
这个是几个啊  是不是两个啊

网友(2016-12-01):
4M刷了不加电,换回原bios就行

网友(2017-01-14):
这个有下来试过是好的吗,

网友:
这个BIOS还有别人下吗

网友:
这个我下了CpU不检

网友(2017-07-23):
有台机子进系统不定时掉电。。。

网友:
您好!我接到的这个神舟战神K750S I7 BIOS 板号是这个呀!6-71-W35S0-D03A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裸板插电触发电流跑到0.2或0.19就不动了,一会就掉电了,还能再触发,还是到0.19掉电!刷了两组BIOS了还是那样!出发后我测过电压,独显附近的电感没有电压的!请教一下能是哪里问题呀?谢谢了先!

网友(2017-09-06):
原换桥后亮机慢,刷此BIOS 卡电流1.4,不能用。

网友(2017-11-25):
我的有BIOS密码    想下一个来试试   看了上面朋友的评论    不敢下了

网友(2018-03-22):
不是两个BIOS吗?楼主试过没有,只刷U34能亮机吗

网友:
验证了,刷过楼主后不能触发,板号:6-71-w35s0-d03a

网友:
这个BIOS应该不行,楼上已经有几位测试过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