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2台,A1278 一样的问题,12.6V出来1S后变成4V慢慢为0

楼主(2016-10-09):
问题如上,
条件都正常,芯片也换过确定是好 的,周边电阻也测试过,换过,问题一样。一接适配器,出12.6V电压,1-2秒后,变成4V,慢慢降到0V,这个是什么问题,头都 大了。EC也替换过,确定是好的。2块板都 是一样,其中一块还有这个情况,先接电池,再接适配器,会自动触发,触发后去掉电池,不会掉电,但是机器没显示的。先接适配器再接电池不会触发,按开关也没用。

这2个管子也测过没问题。

网友:
一接待机从0.04掉回,0.02,12.6V先回到4V,再慢慢回到0V

网友:
电容 电阻 有漏电

网友:
板层漏电吧

网友:
有没有过案例,谢谢

网友:
有没有案例,或者通病的。

网友A:
是不是5,7或17,18脚的电路问题?

网友B:
主板坏的,你看下3V 的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坏的,你看下3V 的电压是不是正常

3.42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5,7或17,18脚的电路问题?

也怀疑,但瞬间出12V时是正常的,之后就没电压了,怎么判断。换过了也不行

网友:
好像是短路保护了一样,一出来,1-2秒,保护隔离G极就是拉 高。不分压了。

网友:
修苹果的是厉害啊

网友:
饼哥,饼哥。

网友C:
保护了,关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护了,关断了

大家给一下思路。

网友:
在线等,大家谁修过这个问题的,说说看。

网友:
认真 把电路再查一遍看看

网友:
发来我帮你修

网友:
就是不想花钱才上论坛。这里是交流的地方。

网友D:
这是什么版号的啊,A1278有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什么版号的啊,A1278有很多

820-2879 820-2530

网友:
一个是6258-一个是6259,一模一样的故障

网友E:
以前修过好几台 但是忘了怎么修的了

网友:
应该有短路的地方  主板保护了

网友F:
这个好像是通病呀

网友:
昨天来个苹果的进水没修好,客户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好像是通病呀

说说看是什么问题,谢谢,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修过好几台 但是忘了怎么修的了

修了好几台都不记得,下次还有怎么办。

网友G:
短路保护了吧。

网友:
根据时序用示波器看看那个电先掉

网友:
有图就是好 看的懂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短路保护了吧。

有点像

就是找不到

网友:
已经去掉F7040,也是一样,不像是负载短路保护。

网友:
仔细找下时序

网友:
看来这个难修了

网友:
修苹果电路的都是大神,表示要学习

网友:
学习了。历害了

网友:
你看看后级有没有短路的 ,打下电感阻值

网友:
谢谢楼主幸苦指导

网友:
怎么样修好了吗

网友H:
看看 是不是电阻坏了

网友I:
芯片自身的问题,换过芯片么?

网友:
电阻的问题

网友:
把电路再查一遍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看 是不是电阻坏了

全部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芯片自身的问题,换过芯片么?

从好的机器对换过,原来 在这机上不行的,在别的机器上好的,在这上面还是原故障

网友:
条件都满足了 取样电阻没问题,后级有没短路。注意USB接口附近的大电容。不行就PCB问题了。12v也没什么好修的。

网友:
16v正常不?16v正常再看12v的n,p两个电阻阻值,查一下有没有断线

网友:
修好没,我有个dell  高端本也是这个问题,bq24715

网友J:
这个是通病   12V输出端的电流检测电阻  有一个阻值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通病   12V输出端的电流检测电阻  有一个阻值变大

换过了不关事。

网友K:
前两天我修过了,换IO修好了。你先将IO拆下再测下12V这时应该不会掉了,再换一个IO试下。

网友:
断线 断线了 有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K:
前两天我修过了,换IO修好了。你先将IO拆下再测下12V这时应该不会掉了,再换一个IO试下。

到时试一下,放一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