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cpu灌锡

楼主(2016-10-09):
请问一下各位,cpu灌锡怎么样才能成功,感觉自己灌的锡锡点大小不一并且与连锡

网友A:
什么叫灌锡?????

网友:
我也不懂什么叫灌锡?  楼主 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灌锡?????

楼主说的应该就是CPU植锡

网友:
可以用硒浆啊!省事啊

网友:
奥,是锡浆啊!有得卖的。

网友:
锡浆涂均匀了  怎么会大小不一呢

网友:
用锡浆啊   是主板上还是IC上??

网友:
钢网 锡浆要用质量好的,用铲子多推几次锡应该就可以

网友:
一定要把蜂窝刷干净了灌  其次还要把原本的无铅锡拖干净了

网友:
这个要想一次成功的确很难,反复弄两三次一般可以成功

网友:
植球有钢网

网友:
多练习练习!

网友B:
灌锡,一是焊盘要处理好,要平整均匀,二是抹锡浆的时候要平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灌锡,一是焊盘要处理好,要平整均匀,二是抹锡浆的时候要平整

杨总,是不是CPU中层的黑胶不用除,直接灌锡,然后把上盖除干净植球就可以了

网友:
明显的割胶没割好  没割平

网友:
再就是高温锡没有完全脱成低温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杨总,是不是CPU中层的黑胶不用除,直接灌锡,然后把上盖除干净植球就可以了

a4cpu能灌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杨总,是不是CPU中层的黑胶不用除,直接灌锡,然后把上盖除干净植球就可以了

这个要看个人习惯,有的人除胶,有的人把黑胶开槽,方式和手法不同,我一般是选择开槽。这样上盖装的时候比较容易。

网友:
多学 多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