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 板号LA-9631P

楼主(2016-10-09):
  各位大虾 我的板子无待机3V,5V.   3V待机芯片PU401型号MS3CD瞬间发烫 测量输入9V 电感PL402无输出 断开电感 还是发烫 换了芯片还是一样 望高人指点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
另外怎样上传图纸呢

网友:
输入9V???   看下线性输出有无短路

网友:
检查 线性 LDO 的电容,还有到EC 或者桥的,用到 断开 5脚, 还有去掉下面的电容看看还发热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