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 有时好,有时不亮,有时白花屏

楼主(2016-10-09):
原来一直不亮,3.3V 二级转换坏,换了点2个小时,发给客户,说用30分钟,又是原来问题,返修就发现时好时坏?
问题

网友:
明显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先定性故障 是转换电压问题 还是显示故障

网友:
故障点还没明确

网友:
这个更多不应该是显卡和屏的问题么?应该是显示电路的问题啊,你应该看看黑屏或者白屏的时候机器能不能正常开机才能真正的定性是什么问题不是么?

网友:
机子老了 容易出问题哦 还是找到关键的元婴吧

网友:
上bga 干下显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