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完CPU显卡高温,看视频一会就关机

楼主(2016-10-09):
b960换i3二代,换完半个点就关机,鲁大师检不到显卡温度,显卡高温,散热没问题,系统没问题,难道要刷BIOS?换i5二代也是这样
刷BIOS

网友:
你修了什么问题的啊 刷个BIOS 试试呗

网友:
你要看你的桥是多少的

网友:
什么机器 ?可能换的U 不支持

网友:
换不了 。我遇到好几台了,都是双核换I3 I5的半小时就掉电。

网友:
看看 是什么南桥

网友:
鲁大师检测不到显卡温度,显卡高温,你都找到问题了怎么不排除呢

网友:
对 这个是芯片组不支持 换回原来的吧

网友:
有散热垫吗,有的话,去掉的一定要加铜片的,不然散热器接触不到显卡的

网友:
换过一台ASUS,一台联想都没问题,但是一台联想,三代的,1005m换I3,I5都不行,也跟你这一样,没办只好换回了

网友:
我记得这个机子不支持I3,换了I3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要么CPU问题 要么不支持

网友:
看看架构和芯片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