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12 11年中

楼主(2016-10-09):
CPU是 I5二代的  显卡是6970 1G 原来是进系统重启  确定显卡问题 换了一个显卡芯片   结果用了10天  看电影 死机   重启就黑屏了 然后开机滴滴滴滴的报警   我又重新压了一次显卡   开机有懂的一声 响声  但是屏幕无显示     我有淘宝买了一个芯片 结果卖家发过来的芯片型号不一样  但是卖家说可以通用 而且保上机 但是装上去  还是点不亮!  又退货了  折腾 半个月  现在狠心买了一块6750的显卡板回来   开机报警慢慢的三声  度  度   度    想问下能不能用这个代换 主要是6970发热太高而且迟早还要挂  价格贵  实在不行   就报废了

网友:
换显卡型号代换

网友A:
换显卡型号代换 ?需要刷bios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显卡型号代换 ?需要刷bios的吧

因为淘宝  有卖家提到过 可以用6770的  却没有提到6750 但是我嫌6770价格贵了  我看隔壁有I5二代的机器用得是6750  也有用的是6770   所以就买了个便宜的   之前有人给了我一个6990 2G的 说是戴尔拆机的 因为和我的显卡板上面的版号一模一样的   但是还是报显卡错  报警三声 度 度  度 !当时我就没有刷BIOS   我准备明天 刷一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显卡型号代换 ?需要刷bios的吧

刷主板  还是刷显卡呢

网友:
楼主怎么样了,刷BIOS好了没呀

网友B:
情况怎么样,修好了吗,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C:
这种显卡很贵的,而且买不到全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情况怎么样,修好了吗,出来分享一下

没有 修了  现在还躺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显卡很贵的,而且买不到全新的

我也是这个意思    所以才想这个办法  但是没有搞了   周边几个朋友都说可以代换的  但是我的不行  不知道是不是卖家给我的显卡版  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