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H61MI V1.1开机报警维修

楼主(2016-10-09):
          CIH61MI V1.1开机报警,供电正常,换内存无果   习惯性的到论坛转了下,刷BIOS后还是一样,没办法,花时间跑电路查原因呗!一跑果然发现问题,电池上面点断线了,找根线接起,开机亮

网友:
本来想付图,可图片太大,上传不了

网友:
要先检查外观啊

网友:
图片大 可以用qq在截一下就可以上传了

网友:
我一直是先查条件  再刷BIOS

网友:
断的是什么线呢?

网友:
完美搞好就好

网友:
这个写的笼统了。没搞明白我有一个开机报警4声 三长①短

网友:
电池线路有断线,会影响亮机吗,不是说intel的不用电池也能开机吗

网友:
图片可以缩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