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inkpad E420笔记本一插U盘整个机器反应很慢

楼主(2016-10-09):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我最近遇到一个怪毛病,联想thinkpad  E420笔记本一插U盘   按F12或者是进BIOS按  F1 F2进去反应都很慢   一拔掉U盘就很快,三个USB口都是一样的毛病,进PE倒是很快,但硬盘装好系统,进系统的反应也是特别的慢,这个问题会不会是桥的问题,机器是I5-2540  求解

网友:
这什么怪 情况,USB供电不够,还是你换U盘没有呢

网友:
什么测量都没有,什么数据都没有,你不会是只限于装系统吧?

网友:
桥的问题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