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580C上电0.3掉电0.08之简单速修

楼主(2016-10-09):
机器型号:联想V580c 001
故障现象:接可调瞬间待机009回到000,触发上电到0.3A掉电到0.08A隔几秒重启上电到0.3A再掉电0.08A反复如此。
主板板号:LA58 11273-3
维修实录: 瞬间电流0.08A此时有3.3V和5V。 后待机回到000,3.3V 5V一并消失。触发上电0.3A掉电说明却电压,掉电到0.08而不是0说明有短路。当掉电到0.08的时候用手摸各芯片发现故障处, 拆掉PU4504,再接可调瞬间仍然0.08A,触发上电仍然0.3A掉电0.08A。看来短路的并非PU4504,论坛上找图纸,没有此型号图纸,想到V系列和B系列一般图纸可通用,所以论坛上找到了B580的图纸,找开一看能对上号。 PIN9 PIN10=3.3V。上电的瞬间PIN5=3.3V。PIN4=0V。好像除了芯片会有问题别的都正常,而此板上还有一个同型号的芯片,看看它怎么样 PU4701和PU4504的工作条件一样,为什么PU4504发热而PU470不热呢?说明问题还是出在PU4504这一块。打阻值, PC4521阻值很低啊才017,而PC4521直接通向3.3V大电感。3.3V正常那电容应该没问题,拆下来一看果然没问题。仔细一看芯片周边,发现端倪 这里隔着一个2欧姆的电阻,一打PC4523阻值 009。果断拆掉PC4523阻值恢复正常。 换掉电容再接可调待机瞬间001回到000,触发上电正常显示 此机修复。
需要此机BIOS的请回复一下,BIOS在店里电脑上,家里发的帖没有BIOS。望加分,谢谢!

网友:
打值打的8/9/10脚吗,直连3.3电感啊

网友:
B和V一般通用?谢楼主

网友:
楼主细心修机器的心应手

网友:
这机器是板载CPU 把

网友:
经验挺重要呀,!

网友:
思路清晰.速度

网友:
谢谢分享,不过PC4521连着隔离点哦

网友:
楼主维修的图文清晰明了,透彻。

网友:
感谢楼主积极发贴,加分支持鼓励下。

网友:
有经验速度快···楼主厉害

网友:
经验丰富啊,有收获啊!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啊

网友: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这种,一般不是很难,都很简单的

网友:
楼主这次算是捡钱的机器了

网友:
哪里开店,有机会可以合作下

网友:
目标锁定···死磕··楼主厉害···

网友A:
lz 细心,厉害,要我就直接换芯片了,,,

网友:
思路好清晰   厉害大神  小小白飘过

网友B:
就是电容坏了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电容坏了击穿了?

是的          就是它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细心,厉害,要我就直接换芯片了,,,

拆掉芯片也发热那换再多的芯片也没用

网友C:
直接烧鸡不就好了

网友: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表示正在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烧鸡不就好了

呵呵  有3.3V不就相当于烧机吗?就是因为相当于烧机所以才那到早发现故障范围的,,,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技术好

网友:
有机会合作一下

网友:
有机会可以合作下

网友:
请多多指教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么小的电容短路还是很少见的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经验+技术维修就是快

网友:
有短路引起掉电,

网友:
厉害,一看二摸三修·········

网友:
"触发上电0.3A掉电说明却电压,掉电到0.08而不是0说明有短路"这句话是什么原理,可以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
我一般都要烧机才能确定短路的地方

网友:
缺电压掉电呀?

网友:
机器轻微短路

网友:
不错。收藏了以备后用

网友:
换电容好了。……。………

网友:
看不太懂

网友D:
掉到0.08A 是短路 学习了
FANXIU
掉到008的时候我以为二极电压还在,可是一量并没有,,所以判断有短路
详情

网友:
只有看的份。

网友:
厉害的修复,高明,

网友:
修的很利索 多谢分享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掉到0.08A 是短路  学习了

掉到008的时候我以为二极电压还在,可是一量并没有,,所以判断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掉到008的时候我以为二极电压还在,可是一量并没有,,所以判断有短路

原来是这样,学习了!

网友F:
双路电流表,我的最爱,可是便宜的不敢买,怕调节器坏的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双路电流表,我的最爱,可是便宜的不敢买,怕调节器坏的多啊

我这个买来好像700多了,,以前买的单路输出的300左右也只能用1年多就调节器坏,估计都差不多

网友:
感谢楼主的宝贵思路。

网友:
思路可以,再详细点,多来点图

网友:
修的不错,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楼主用的三位表我还以为是没有待机呢。。。

网友G:
那么小东西坏了,花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
楼主够细心啊

网友:
多谢分享  好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么小东西坏了,花了不少时间吧

十来分钟

网友H:
这个故障精彩,已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故障精彩,已加分

谢谢加分

网友:
B+电容坏的多一些

网友:
这个故障也就是后继短路引起保护的吧

网友:
又是这个问题,我以前修过一台

网友:
看到电容短路就知道成本,好报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