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关于烧鸡……

楼主(2016-10-09):
问什么我烧鸡的时候电源直接短路保护,电压只用了0.7v!
这是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A:
烧机电源保护 还没碰到过有可能是电源问题 换一个试试呢

网友B:
是大短路了吧?
电流显示是几A?

网友C:
直接亮红灯了,如果主板不是大短路的话就是电源问题了

网友:
因为有个TVS管吧

网友:
你限流没啊!

网友:
限流可能好一些,调小一些

网友:
0.7V都保护 电源不行  换个电源吧

网友:
直接用电池烧

网友:
完全对地短路烧不出

网友:
你电源几A安的啊

网友D:
买3A或者5A表    最暴力的还是电池烧鸡 不过有些电路电压有点高    需要用到可调电源

网友:
换个电源啊,我的电源5V、5A以下都可以烧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买3A或者5A表    最暴力的还是电池烧鸡 不过有些电路电压有点高    需要用到可调电源

最好还用可调电源烧机吧,能看见电流

网友E:
你电流表是不是开的最大电流啊

网友:
烧鸡5A就是0.7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好还用可调电源烧机吧,能看见电流

有些还没发热就打表了  必须用电池  B+和主供电线路不怕烧坏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还没发热就打表了  必须用电池  B+和主供电线路不怕烧坏零件

哦哦 好的 谢谢讲解

网友F:
电流表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流表坏了

之前 那个电源也是一样!总不能都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电流表是不是开的最大电流啊

限流了,还是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机电源保护 还没碰到过有可能是电源问题 换一个试试呢

这就是换的!和原来一样!就是不能烧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大短路了吧?
电流显示是几A?

就是查不出才烧鸡结果电源没发烧!换一个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亮红灯了,如果主板不是大短路的话就是电源问题了

我是直接对着短路电容家电!也没查出来!板子一拆废。严重掉漆

网友:
估计是方法不对,,直接接坏的地方,电流表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