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80 不能电池开机

楼主(2016-10-09):
Z480 用电源正常开机使用  认出了电池但是电池不能放电也不能充电   各位大侠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保护隔离看下

网友:
测量过了吗那些电压

网友:
[求助中] Z480 不能电池开机

君亚电子 -2

网友:
麻烦帮忙看看图纸啊

chinafix.com.cn迅维网_LENOVO Z480 DALZ2AMB8F0.pdf

网友:
看看充电芯片及周围电路

网友:
路过,蹭个分下图纸。分不够

君亚电子 -2
天之骄子77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先换个电池试试,不行了就查充电芯片

网友:
查充电芯片的引脚定义

网友:
看一下主供电和电池转换的MOS管坏了没有···BAT-V这块电路··如果正常··请换电池··

网友:
电池有没有坏,看看冲放电芯片旁的那个电感PL5,电池电源一起插上有没有反应

网友:
先换一个充电芯片再说。

网友:
先换一个充电芯片再看情况

网友:
查隔离保护 充电芯片以及周围电路

网友:
BQ737  隔离等都已经弄了  故障依旧  电池之前就已经拿新电池试过的

网友:
电池有没有电压输出,后端有没有供电,电池充电什么情况,你要说清楚啊

网友:
看下转换管吧!

网友:
看公共点电压到没啊!

网友:
隔离保护的问题,能认到电池,那一般来说I2C总线是正常的,主要查芯片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