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50求解决Y450改集显后分屏问题

楼主(2016-10-10):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0481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4621-1-1.html

跟这两个帖子里的情况基本一样。开机分上下两屏。系统启动后一切正常。VGA显示一切正常。edid有信号,只有一段波形,像是没有读到屏信息。屏线,屏都没问题。人民币50求解决。QQ:42230071

网友:
没有了解这个的兄弟吗?

网友A:
这个简单我的方法是    舍弃光驱   1.让他默认CRT     然后加个驱动板 就OK  (加在光驱位置)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不会修

网友:
这个问题出得少,会弄的人应该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我的方法是    舍弃光驱   1.让他默认CRT     然后加个驱动板 就OK  (加在光驱位置)

这个办法暂时不考虑,多谢指点!

网友:
为何要改集显,换个显卡跟你这个改法价格没区别

网友:
买个显卡好像没超过一百啊

网友:
这个真的有点难度啊

网友:
你是实地学员,请教老师呀

网友:
还没有知道的兄弟啊,再不行就放弃了

网友:
真没有知道的了吗?机子装起来了,再没有知道的就让客户拿走了

网友B:
估计还在EDID或者北桥LVDS设置部分电路。。

网友:
查图纸看看有没有认屏ID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还在EDID或者北桥LVDS设置部分电路。。

接不接屏都是只有一段edid。像是根本么有读屏信息。

网友C:
我也有个 我改好了 有声音 无画面  不知道那有问题 按照论坛大神的步骤改的   请问楼主 是不是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8546-1-1.html 这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个 我改好了 有声音 无画面  不知道那有问题 按照论坛大神的步骤改的   请问楼主 是不是http://www.c ...

主要按图纸改的,参考了下前贤的实例。无画面要重点看看那个2.37K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按图纸改的,参考了下前贤的实例。无画面要重点看看那个2.37K电阻

我用的是个2.5K 的电阻  相差一点 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改CQ42的时候 也有个2.37K 我都找个2K左右的  都行

网友E: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Y450独立改集成的,如果完全按照图纸来改,所有的元件你的板子上都有,那改完了就是完全正常的,如果完全按照图纸来改,有几个元件(R369,R374,R361,L36),图纸的上,实物上没有,改出来就会出现分屏的问题,出现分屏的时候,先不管内接分屏的问题,用外接进系统把集显驱动打上再重新启动电脑,内接依然会出现开机过程分屏,但是只要进入系统内接就完全正常了。至今我也没找到完美解决的办法。只能让客户将就着用,客户实在接受不了的,要么换新显卡,要么换板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Y450独立改集成的,如果完全按照图纸来改,所有的元件你的板子上都有,那改完了就是完 ...

论坛里有大神改成功过   你说的那几个电阻  点位图上都能找的到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论坛里有大神改成功过   你说的那几个电阻  点位图上都能找的到啊

那几个电阻,你的板子实物上有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那几个电阻,你的板子实物上有没有?

你说的几个电阻 我在主板上都找的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几个电阻 我在主板上都找的到的

那我也不懂了

网友:
没公布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哥们 我在帮你顶下  我也很想知道结果  我困扰了好几天了  我在想要是在不行 还是要吧独显修起来

网友:
没解决。进系统前分屏,系统启动后没什么问题,装驱动及使用都正常,让客户凑合用去了,没收钱。凡是改集显的,都是因为独显有问题才改的,这个问题也可能不是独显本身引起的,而是北桥引起的,北桥出问题的话,改了集显也会有些未知的问题,有些问题可能不耽误使用,比如这种开机分屏,进系统后正常的。既然没解决,就只好暂时认为是北桥有某个焊点脱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