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Y470 无CPU供电

楼主(2016-10-10):
求Y470无CPU供电  H_CPUPWRGD, PCH_PWOK有。供电除了数据 时钟没有  其他信号正常  拆了24脚出CPU供电。 除了H_cpuPWRGD,  下面还有什么信号呢。

网友:
y470很多没有cpu供电是因为23脚主供电19v断线,你的有的话,换个cpu试试。还有注意声卡网卡有没有发烫的,测pwrgd几乎没用,

网友:
再测下内存SM_DRAMPWROK

网友:
楼主你的机器修好了没有?我今天也碰到一台机器也是没有CPU供电 难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