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出现蓝屏提示driver power state failure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6-10-10):
Win10出现蓝屏提示driver power state failure的解决方法

Win10出现蓝屏提示driver power state failure的解决方法

  最近有windows10系统用户反映,安装WIN10的笔记本电脑在运行全屏游戏的时候切换到桌面再切换回游戏的时候会蓝屏错误代码driver power state failure,其实导致这样的原因一般是由于硬件驱动问题导致。这该怎么办呢?本文提供win10蓝屏提示driver power state failure的解决方法。
  原因分析:
  导致这样的原因一般是由于硬件驱动问题导致
  解决方法:
  1、按Windows+X,选择命令提示符(管理员);

图一

  2、在“命令提示符”框中输入:powercfg -h off 按回车键(关闭休眠);

图二

  3、在开始菜单单击右键,选择“电源选项”;

图三

  4、在右侧点击以选中的电源选项的【更改计划设置】;

图四

  5、点击“更改高级电源设置”;

图五

  6、展开“睡眠”—“允许混合睡眠”,将其更改为禁用,点击应用并确定。

图六

网友:
系统不对把

网友:
有的是显卡驱动出问题,把独显禁用就好了。
对不能进系统的,开机看见转圈后断电,3次后可以进安全模式,再进去调试

网友A:
不是,电源管理的问题,对极个别的机器兼容性不好,遇到这种情况只能牺牲比如快速开机等电源管理功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源管理的问题,对极个别的机器兼容性不好,遇到这种情况只能牺牲比如快速开机等电源管理功能了。

好吧    没遇到过

网友:
一些老款机器对这个 "允许混合睡眠"兼容性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