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0有bios密码不动主板的怎么解决

楼主(2016-10-10):
联想e440有bios密码不动主板的前提下怎么解决?需要装系统

网友:
不动主板是不可能的  主板拆下来刷个BIOS

网友:
一般都是要拆板子刷程序。

网友:
吧硬盘拆下来 ghost完放上去看看

网友:
不拆机器不可能pojie的

网友:
不动不行吧  要动板子呢吧!拆下来硬盘GHOST估计也不行的   。刷BIOS 或者换码片

网友:
解密码需要刷BIOS解密码了
可以拆下硬盘做系统

网友:
有bios密码应该只能刷bios  升级都没用

网友:
用线夹子刷

网友:
密码一定在BIOS里面吗
帮忙确定一下,不解锁没发做系统

网友:
密码不在BIOS里面
我刷了BIOS密码还在可能有密码芯片

网友:
刷一下BIOS应该可以吧

网友:
还是老办法来吧,软件方面我们也不会

网友:
必须拆机吧

网友:
如果只做系统,不需要去掉BIOS密码的话,可以在别的机子上ghost或安装版装好后再拿过来弄驱动,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不动主板是可行的..输入正确的密码就K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