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520做系统windows界面死机

楼主(2016-10-10):
一台w520做系统重启后windows界面死机  以前修过510也有类似问题是cpu背面的铁壳子发热导致  但是520cpu下面没有铁壳子  只有 3v 5v有  显卡供电有  但是温度都正常 修了好几天了 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应该和w510一样是通病

网友:
坐等大神 如何解决

网友:
我的掉电换板了。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我的准备刷BIOS了,上下管全换了,BIOS以前被刷过,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