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3只掉电维修

楼主(2016-10-10):
一大早 同行拿来一个笔记本
一看问题 掉电
我一般修掉电的机器  先不要一下全拆了
我是拆一个部件 点一下试一试  最后拆到主板了  我想没有死鱼可以捡了
  主板拆下来看一看吧  点一下 居然可以  正常点亮了
我心想难道是屏线的问题(当时只有屏线 没有试  开关都试了)

屏显这里  当时拆的时候就有点松  没有管它
重新装上之后  电流呼呼呼  亮机了

   高兴~~~~~

总结:掉电的一修机  先不要急着拆  拆一个部件 试一下  保证你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新手发帖  不喜勿喷    (加分  鼓励一下  哥哥姐姐们)

post_deleted

网友A:
屏线会导致掉电的还没修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会导致掉电的还没修到过。

松了   导致的

网友:
新手发帖  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
新手发帖  加分鼓励一下吧

网友:
这机子屏线爱松

网友B:
真是怪事天天有,希望不返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是怪事天天有,希望不返修。

这还能那个返修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还能那个返修玛。。。

有时意想不到的

网友:
好吧  估计很难返修   又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
同一个流水线,据说还有同行修到板层漏电的

网友:
嗯嗯  一大早就有死鱼  捡钱了

网友D:
EDid读屏信号接触不好 导致  触发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EDid读屏信号接触不好 导致  触发掉电

这个是高手   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