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BTDD-CI V1.0维修的几点想法分享 (未修复)

楼主(2016-10-10):
主板故障:插电自动开机,4S掉电重启。。。

IO型号:IT8728E fxs版  触发引脚72 69 68 73

1.。69脚到桥的电压只有1.88V,偏低应该是导致自动开机不断重启的原因。。。  切断69脚到桥的连接后,69脚恢复2.88V,但是桥的那端还是1.88V。。。。通电后还是自动开机,不断重启。。(确定69脚到桥没有上拉电阻),

2.   这个主板用的是J1900的单CPU,cpu核心供电测量只有0.8V,有点低,但是这是低功耗的CPU猜想,可能就是这个电压。。    (最终没有修复属于猜想,暂时无法验证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