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 显卡是N11P-GS-A1

楼主(2016-10-10):
如果电流路到1.05就不动了,感觉是不过内存,上检测卡也复位代码跑的很快也就是一瞬间跑到3C就不动了能看到的代码也只有这一个。电压测得都要正常。就是内存复位DDR3_DRAMRST#被拉低了。查图纸这个是被CPU复位给拉低了,CPU换过了。BIOS也从迅维这里下的刷过后还是一样。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有没有高手碰到过。

Y460DAKL2BMB8F0 REV F.pdf

网友:
有没有见过这种问题的?

网友:
怎么没有人?

网友:
内存槽背面有个贴片芯片换换看

网友A:
Y460好多都是显卡坏

网友B:
被拉低了,既然你有图纸,查查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Y460好多都是显卡坏

这个是先出集显供电,跑码之后才出独显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被拉低了,既然你有图纸,查查原因

上面写的是FOR S3不明白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