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lo q220显示器亮几秒就黑!

楼主(2016-10-10):
milo q220显示器亮几秒就黑!
1.拆机后电容正常,这个高压一体板是14V和5v的,测量电压正常。
2.外接灯管测试也是亮几秒就黑,外接高压条测试原机灯管都正常,
3.换高压一体板测试原机灯管和外接灯管都是亮一下就黑, 不接驱动板测试原机和外接灯管都正常,
4.换新的一体板+新的驱动板+外接灯管,问题依旧,
怀疑是屏幕的问题了,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
楼主解决了分享下经验

网友:
亮几秒黑  一般都是灯管和高压的问题啊

网友:
你用外接高压测试灯管,要是每个灯管的亮度和电流都是一样的话,你就是高压板有问题了

网友:
原机灯管处于好与坏的临界状态.换灯管.

网友:
灭的时候驱动板给过来的on信号还有没有啊?有的话就换灯管,没有就查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灯管可能性大点

网友:
换驱动板电源高压板  不接屏线看看

网友:
测试下灯管电流一样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