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白屏有显示的情况是屏坏了吧?

楼主(2016-10-10):
显示器是明基VZ2250-T

网友:
怎么成这样的    可能是主板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电路板有问题,换个屏试试

网友:
那可不一定 要多查查再下结论

网友:
能看出有点显示内容,这屏是坏了

网友:
这样你要查一下 屏供电再下结论

网友A:
屏电路上的保险,电压没过去

网友:
是屏的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电路上的保险,电压没过去

能看出淡淡的图像,,。。

网友:
有图像了  供电部分应该没问题了  要么是屏本身 要么是逻辑班

网友:
嗯是的,屏有问题

网友:
屏逻辑板上各供电查查,象是缺电压或电压不正.

网友:
查下屏电路上的电压都对不

网友:
这种现象就是屏坏了

网友:
屏有问题

网友:
先换个驱动板试一下 自己确定下

网友:
像是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
可以拆开测下逻辑板电压,把数据发上来,也许有高手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