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 4.1几分钟 ec_rst# 没电压了。

楼主(2016-10-10):
华硕k42jr 4.1进系统都正常,几分钟 ec_rst#  没电压了就灰屏,掉电后风扇还在常转。这脚只用到一个电阻一个电容。+3va_ec 正常。之前以为显卡。桥。都换了。

网友:
请问EC_rst#啥情况会为低。忘了说EC  还有周边的小拍阻换过了。ec_rst脚电阻电容换了,无效。高手帮帮忙

网友:
EC-RST是阻容延时加电,后给EC用的,工作一会EC-RST信号变低,查下FORCE_OFF#这个信号拉低的吗?前面CPU,GPU,温度的报警信号,一路路断开查下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我之前修过一个华硕的,就是EC开启没出。,换一个就OK了

网友:
期待楼主的好结果

网友:
一根线 直接连上看看

网友:
看看C3010 查下FORCE_OFF#没别的地方

网友:
这个没有还不好解决嘛

网友:
结合开机一会才会出现这个问题, 个人觉得是温控H_THRMTRIP#信号出问题了,追一下看看吧

网友:
是不是温控保护了 。

网友:
期待楼主的好结果啊

网友:
修好了记得分享下~~~

网友:
查下各个保护电路吧

网友:
楼主修好了告诉一下 谢谢

网友:
force_off#坏了。前面6脚场坏了

网友:
直接断开,用线飞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