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燃7000里面是啥样?小编带您拆机一探究竟!

楼主(2016-10-10):
戴尔燃7000里面是啥样?小编带您拆机一探究竟!

  戴尔燃7000是一款拥有全景微边框设计的笔记本,此机采用了15.6英寸分辨率为1920×1080的IPS显示屏,搭载了英特尔Core i5-7200U处理器,英伟达NVIDIA GeForce 940MX独立显卡、4GB DDR4内存+500GB HDD硬盘。戴尔燃7000里面是啥样呢?下面小编带您拆机一探究竟吧!

戴尔燃7000拆机 图1

戴尔燃7000拆机 图2

  戴尔燃7000拆机方法/步骤:

  拆机从背面开始,首先拧下底盖上所有的固定螺丝。

戴尔燃7000拆机 图3

  机身的C面采用包边设计,拆底盖时要从包边处下手,注意:不要用蛮力!

戴尔燃7000拆机 图4

  底盖打开后,可以清楚的看到戴尔燃7000的内部结构。

戴尔燃7000拆机 图5

戴尔燃7000拆机 图6

  主板上的两个内存条插槽。

戴尔燃7000拆机 图7

  首先拆卸电池,断电可以有效的避免机身短路。

戴尔燃7000拆机 图8

  电池通过几颗螺丝固定,拧下螺丝就可以将其取下,电池容量为42Wh。

戴尔燃7000拆机 图9

戴尔燃7000拆机 图10

  来自东芝的500GB,转速为5400RPM的机械硬盘,型号为:MQ01ABF050。但遗憾的是戴尔燃7000没有配备固态硬盘。

戴尔燃7000拆机 图11

戴尔燃7000拆机 图12

  拆卸电池和机械硬盘后的内部结构特写。

戴尔燃7000拆机 图13

  来自三星大小为4GB的内存条正反面特写。

戴尔燃7000拆机 图14

网友:
学习学习 以后用得到

网友:
  接下来拆卸无线网卡。

戴尔燃7000拆机 图15

  戴尔燃7000来自英特尔的无线网卡,型号为3165NGW。

戴尔燃7000拆机 图16

  拆下以上部件后,接下来拆卸散热风扇、主板以及I/O主板。

戴尔燃7000拆机 图17

  拧下散热组件上的固定螺丝,就可以将其取下。

  戴尔燃7000散热风扇特写。

戴尔燃7000拆机 图18

  导热管的一段连接发热源头处理器和独立显卡,另一段连接到风扇处。

戴尔燃7000拆机 图19

戴尔燃7000拆机 图20

  拧下主板和I/O接口小主板的固定螺丝,就可以将其取下。

戴尔燃7000拆机 图21

  主板正面芯片组:

  红色:Intel Core i5-7200U 主频2.50GHz 内建Intel HD Graphics 620核心显卡
  黄色:NVIDIA GeForce 940MX独立显卡
  绿色:显存颗粒
  蓝色:网络变压器

戴尔燃7000拆机 图22

  主板背面芯片组:

  红色:Microchip全新MEC1404嵌入式控制器
  绿色:Realtke-ALC声卡
  黄色:尔必达(ELPIDA)显存颗粒

戴尔燃7000拆机 图23

  I/O小主板上集成了一个USB3.0接口和一个SD卡槽。
戴尔燃7000拆机 图24

戴尔燃7000拆机 图25

  拆机到此结束!附戴尔燃7000拆机全家福。

戴尔燃7000拆机 图26

戴尔燃7000拆机 图27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以后能用得到

网友:
Intel Core i5-7200U 是7代10nm的处理器吗?芯片越来越大,功能越来越多,个数越来越少,维修越来越难。

网友:
DELL又称傻多戴 人傻钱买戴尔

网友:
仁宝给戴尔代工的笔记本,i7 配置一般如果固态就更好了

网友(2016-12-20):
仁宝给戴尔代工的笔记本,i7 配置一般

网友(2017-04-05):
MEC1404,永远的痛,资料怎么还不放出啊

网友A:
戴尔做工还是不错呀

网友:
拆机还是得多看看 记住机器型号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戴尔做工还是不错呀

仁宝给戴尔代工的笔记本,i7 配置一般如果固态就更好了

网友:
这本 配上固态就完美了

网友:
这本子还是挺好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