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1求助

楼主(2016-10-10):
  刚那里啊 能开机 过会不开机  过会又开机 掉电重启什么的

网友:
拆机  修主板

网友:
查下是不是进水了  什么 的

网友:
CMOS 放电 外设都去掉试试看

网友:
手上有配件换了试试吧

网友:
如此故障需要查下主板

网友:
可以先刷套bios试试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电流跑什么 各个电路电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