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S-7697 瞬短维修....

楼主(2016-10-10):
CPU 12v短路 拔掉奔4头就可以点亮,不然就点不亮。问题是场管不短路,电容也正常 阻值正常 但是只要拔掉奔4就可以加电触发,不然就不行。求大神

网友:
芯片换了 在看

网友:
最后竟然是一个换的场管 拆掉就可以亮

网友:
一般还是场管有问题,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换过,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