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I2063WA提示无信号

楼主(2016-10-10):
接一台联想LI2063WA的显示器。提示无信号。拆机后对RGB测了阻止。没有问题。没有被雷击过。就刷了MCU。还是提示无信号。再测。发现行场不对。行的阻值是1000左右。场的阻值只有400.果断换了RTD2271DW后通电插上VGA正常显示
显示器
联想
无信号

网友:
楼主经验挺丰富是

网友:
思路这么明确,看来是大师傅

网友:
这个芯片都有,楼主配件真不是一点的全。一般来说,显示器接收不了信号,应该先测行场对地值

网友:
看来是老师傅了,修这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