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D3V

楼主(2016-10-10):
主板不跑码反复重启,量LM324 7脚的电压过高,基准电压为1.1V左右,正常为2.5V,请问这基准电压由那个芯片发出?,没图纸,谢谢。

网友:
电阻分压得来的,留意一下旁边的小电阻

网友:
谢谢学长帮忙

网友:
请问学长,4脚12V,5  6脚1.13V,7脚4V,换了一个324 一样,请问,是不是324坏了,谢谢

网友:
如果换过324还一样的话看一下反馈电阻

网友:
对了,324 7脚电压你不用太关心它,只要场管S极电压正常就OK了

网友:
s输出1.8V  d级3.3V,这个电压对吗?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16611-1-1.html   你自己也不找一下,这不是图纸吗

网友:
换那个大芯片看看吧

网友:
我电压都量过,也没有短路的地方,324也换过,就是重启,难道要刷bios吗?

网友:
没图就跑线,

网友:
6脚1.13V。和1.05有差但不大

网友:
这个满大街都有这图纸

网友:
自己搜一下看看类似案例吧,不是那么好搞的。你查的这个电压应该不是重启的原因,再找找看!

网友:
S极输出是1.05V,这个5脚的电压也应该是1.05,偏高的话要换r19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