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T-CM3 1.0无复位通病一项

楼主(2016-10-10):
桥的8脚供电芯片损坏。
先查供电,内存-桥-总线-cpu。
内存供电有,无桥供电。打管子阻值正常,判断芯片损坏。芯片好像大概应该可能是UP8105忘了。。更换就OK了,通病,已搞定四片。附上图纸

网友A:
芯片坏的还是比较多的 换了就好舒服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下次遇到可以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坏的还是比较多的 换了就好舒服

对的

网友:
供电问题大部分都是这些八角芯片的供电出问题

网友:
收下了,下次直接秒了

网友:
什么型号??

网友:
谢谢楼主,下次遇到我们就省时间了。

网友:
不错,以后修到可以直接干

网友:
这个主板北桥容易出问题 已经修了一些了